新型混合连接器,一根电缆集成信号和电力传输

楼主(2011-10-18):
泰科电子宣布推出一款新型混合连接器。这款Motorman混合连接器可简化本地控制马达的电力与信号之间的连接。它在紧凑型的单一连接器中集成了通信、信号和电力传输功能,因此仅需一根连接电缆即可。

网友A:
这款Motorman混合连接器具有两个高速以太网接口,可提供实时自动化控制,同时减少布线的复杂度。这款新型设备还提供额外空间,可配备五个电力插座、五个信号插座和一个接地保护装置。

网友B:
这些接触装置利用了泰科电子性能可靠的最新经济型MCON 2.8mm和MCON 1.2mm接触系统。

网友C:
这款长方形Motorman连接器的规格设计极其紧凑,仅为41.5 x 22.3毫米。外壳为新增元件,有金属和塑料两种外壳可供选择。

网友D:
在恶劣工业环境下推荐使用金属外壳,而在相对较好的环境下使用塑料外壳可有效节约成本。线缆并非以直角导入,而是以100°的角度导入,这样可确保线缆弯曲半径与外壳几何形状之间良好匹配。

网友E:
通过导杆,可以将Motorman连接器外壳锁在印刷电路板(PCB)上。该导杆可从总成侧轻易打开;但要把它从另一侧解锁,则必须使用螺丝起子,这样可防止误操作。

网友E:
因为接插件可旋转180°,所以线缆可从两个方向导出。这款连接器接入侧空间大,因此组装非常便捷,排查故障也简便得多,因为可以方便地检查每个接触器。

网友F:
这款新品还大大优化了专为安装在伺服电机PCB上而设计的插针式外壳。首先,焊接插针体积小巧,专为270°C条件下的自动回流焊接工艺而定制。

网友G:
其次,把信号和电力插针分别放置在集成隔断的两侧并分组,因此信号和电力路径就不会交叉,这意味着PCB需要的层数减少了。

网友H:
创新的线缆外壳密封设计(IP 69K防护等级)生成两个压缩环形线,围绕在混合线缆外壳周围。直径在13至17毫米之间的线缆都能用同一尺寸的密封件组装,不需要任何扭矩控制工具。

楼主:
金属夹钳用作应力消除装置,可确保较高的电缆至插头抗张强度(大于150N)。同时,夹圈实际上提供了360°伞形电缆屏蔽层接触件。

网友A:
Motorman连接器的设计工作条件为24VDC~600VDC直流电,最高工作电流20安培,最高工作温度80°C。在使用三到四个电力接触器的情况下,也可使用最高480VAC的交流电源。间隙和爬电距离符合所有适用的欧洲标准和UL/CSA指导方针。

楼主:
呵呵,大家都听关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