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睡眠中,中断唤醒后,程序如何执行?

楼主(2011-10-18):
单片机在睡眠中,中断唤醒后,执行完中断程序后,程序该去哪执行了?是不是应该跑到主程序了?

楼主:
执行完中断程序,是不是应该回到睡眠命令的下一条命令?还是直接再进入睡眠?

网友A:
先响应中断,再返回到睡眠后的那条指令

网友B:
具体机型具体设置,楼上说的是典型的情况。

网友C:
51内核的 唤醒后会直接执行睡眠后的那条指令,而不会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D:
楼上不了解不要乱讲
51核和3楼讲的一样

网友E(2013-07-12):
引用 网友B:
具体机型具体设置,楼上说的是典型的情况。

难道还有中断唤醒不执行中断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难道还有中断唤醒不执行中断程序的?

确实有,FSL的S08可以选项此特性,CM3也可以

网友F:
学习了,虽然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功能,以前也有这个疑问,现在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FSL的S08可以选项此特性,CM3也可以

哇,还带这样子的啊,见识了,具体有哪款芯片么

网友G:
接着你程序睡眠前的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H(2013-10-24):
绝大部分MCU应该像3楼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