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高压采样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大家好:
       您好,请问一下TI现在有单片集成的高压(300V~400V)采样芯片吗?是否有基于分流器的大电流采样芯片(100A~200A)方案?谢谢~~~

网友A:
比较无助。:L

网友B:
不是很了解,帮你顶

网友C:
看看AMC1200:
隔离电流/电压采样芯片
http://www.ti.com/product/amc1200
分流器达到200A电流,散热是个问题呢

网友D:
:victory:还是斑竹厉害!支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一下AMC1200的DATASHEET,我才接触分流器采样的东西,有几个比较低级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1为什么AMC1200的输出要采用双端输出,单端输出送入AD中,采其与地的压差也可以得出采样值。
2我想采样电池组母线电压与电流,您说分流器应放在正极端还是副极端呢?
3AMC1200输入差分信号+-250MV,增益为8,输出最大值为+-2V,是这样计算的吗?
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一下AMC1200的DATASHEET,我才接触分流器采样的东西,有几个比较低级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1为什么AMC1200的输出要采用双端输出,单端输出送入AD中,采其与地的压差也可以得出采样值 ...
引用 网友E:

共同学习~

1、输出为差分输出,共模电压为VDD2的一半。其目的主要是抗共模干扰。
2、采样电压和电流,分流器跨接在正负端之间,AMC1200是可以接受双极性输入,±250mV的范围。但是请注意,如果是采样电压,需要经过分压电阻取样,此时芯片的正负输入端之间等效有28KOhm的内阻,需要一起考虑进去,否则分压会不准。
3、对,但是2V是差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F:
学习贴哦,谢谢各位。

网友G(2011-11-18):
学习一下哦,貌似7楼和8楼的朋友说得都不错,学习啦

网友H(2012-06-29):
来这里,就是虚心学习的。

网友I(2013-03-06):
7840也 是可以的安高的

网友J:
这个怎看着像是做高压检测的,处理起来很复杂的啊

网友K:
好帖子  不错哦  这个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没有用过这一块  顶一个    技术贴   需要多学习一下   在不断的学习中  提高  呵呵

网友L:
7#、8#讲的蛮不错的,我这跟着学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