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参数对不对?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10-18):
如下图所示,左端是D类功放输出级,经过LC低通滤波,右端接8欧姆小喇叭,目的想滤除干扰收音机FM频段的谐波,请教滤波器参数是怎么计算的,设计是否合理?小弟菜鸟!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RC常数会计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啊,难道L或者R?

网友B:
滤除干扰收音机FM频段的谐波,随便搞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C100就不用了.另外两个电容容量选104(103也许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我去试试啊,许多基础知识要好好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