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里的clock_dedicated_route就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8):
ise里的clock_dedicated_route就什么意思?通常在什么情况下,ise会建议做这个约束?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_dedicated%5C_route
建议你去这里看看,以前的帖子,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有两种情况, 1,就是有一个时钟你没有放到全局始终或者局部始终的引脚,布局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时钟分配资源。 2 就是你想在IO上输出一个始终,但是你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如在Spartan6里面你必须用ODDR寄存器输出,而不能直接时钟赋到一个直接连接到IO的信号。
总之就是你用的信号或者你的方法不符合默认的时钟资源的使用规则。

网友B:
如果懒的翻,我就给你拿过来了。

网友C:
哈哈,原来这里菜鸟很多啊。:hug:

楼主:
我同学来的。

网友D:
啥时候报错了,让你加你就加,不报错不加。
偷懒了

网友B:
啥时候报错了,让你加你就加,不报错不加。
偷懒了
引用 网友D:

嘿嘿:)

网友E:
什么情况?我怎么没看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