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用FPGA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设计思想?

楼主(2011-10-18):
如题。如何用FPGA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设计思想?怎么入手啊?

网友A:
如何入手,首先应理解任何算法可以化简为二进制的加、乘、移位、比较、截断等数字操作,例如卷积、IIR、FIR、DFFT等。然后学习如何用Verilog语言编写RTL代码;如何通过综合工具实现电路结构;如何编写测试代码通过仿真,验证电路结构是否能正确无误地处理由A/D转换器产生,并通过接口输入的高速数据流。为了达到以上要求,除了DSP的数学知识外,还需要掌握计算方法,即如何把纯粹的高等数学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加、乘、移位、比较、截断等数字操作,了解计算误差是否收敛和计算精度。所以这是一门跨越多个知识领域的复杂工作,必须有多个行业的专家协同工作才能做出真正有用的设计。

楼主:
谢谢,分都给你了。

网友B:
哈哈,你在这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