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更新PCB

楼主(2011-10-18):
在原来原理图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电路,原来的PCB已经画好了。想要在PCB文件中更新现在画的原理图,如何在不改变原来PCB的基础上更新PCB?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PADS的话直接在logic里更新,同步一下layout里就可以了,其他的方法还不清楚

网友B:
你要保证你修改部分内容,并没有改变原有元器件的标号,直接UP 到PCB 或者重新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

楼主:
是添加了一部分原理图。

网友C:
添加的原理图部分 用问号,然后更新自动分配序号,更新PCB即可

楼主: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