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ttiny13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18):
#include"iot13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TRUE     1
#define  FLASE    0
#define SET_BIT(x,y)   x |=(1<<y)
#define CLR_BIT(x,y)   x &= (~(1<<y))
#define GET_BIT(x,y)   (x&(1<<y))
#define CPL_BIT(x,y)   x^= (1<<y)

#define PWM_SET     PORTB |= (1 << PB0)       //位置高
#define PWM_CLR     PORTB &= ~(1 << PB0)
  //位置低

#define GREEN_SET   PORTB |= (1 << PB3)
      //位置高
#define GREEN_CLR   PORTB &= ~(1 << PB3)      //位置低

#define BLUE_SET    PORTB |= (1 << PB5)       //位置高
#define BLUE_CLR    PORTB &= ~(1 << PB5)      //位置低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0ovf_data: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定义变量

uchar  counter =  0 ;
uchar  gray = 0;
oid  time0ovf_data(void)
{

    switch(countr)

{

  case 0:

             gray ++ ;

           if(gray ==0xff)

    {

  countr = 1 ;

// gray  = 0xff;

}

  break;

  case 1:  //gray = 0;

           gray --   ;

            if(gray == 0x00)

           {

      countr = 0 ;

  //gray = 0;

   }

  break;

  case 2:

  break;

}
    TCCR0B   = 0x04;

SEI();
}
//第一步,初始化
/*void Delay_ms(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0,i<ms,i--)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for( ; i > 0 ; i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
     CLI();
    DDRB  = 0x01;    //设置输入输出方向,PB0为输入
    PORTB = 0x00;
    PINB  = 0x08;

TCCR0A   = 0;

TCCR0B   = 0x04;

SET_BIT(TIMSK0,TOIE0);

TCNT0 = 0;

//gray  = 0;

//countr = 0;

TCCR0B   = 0x04;

SEI()  ;
    while(1)

       {

         ++ counter   ;

    if( gray > counter)

   {

PWM_CLR;

Delay_ms(5);  //延时5MS

}

else  {

       PWM_SET;

       Delay_ms(5);  //延时5MS

  }

        }

}

为什么补能调光
uchar   countr =0;

楼主:
PB0口是PWM输出,我调试时PWM输出无法灰度变化,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