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单片机偶尔上电不工作

楼主(2011-10-18):
1》使用P89V52X2FN,外部12MHZ晶振,片外引导(EA接地)。上电外部RC,时间400MS.
2》发现有时上电不工作(判断依据是ALE信号没输出)。
3》没有ALE信号输出时X2同样没有输出;将RST一直接高,上断电X2均有输出。
4》怀疑是复位有问题,但看了下波形,没觉得什么问题,请教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单片机,有片内时钟不?有的话先设置为片内时钟,再确认下,看是否时钟的原因。复位用的啥?RC还是复位IC?怀疑时钟就拿示波器量。

网友B:
多次按键复位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则是上电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C:
ALE信号没输出 不能判断为单片机不工作。
因为这款单片机有好象称为 “降 emi 的功能”,这个功能之一就是在不需要时关闭 ALE 输出,只在有外部总线操作的时候才输出 ALE。

网友D:
有没有工作可以用示波器看晶体的振荡波形!

网友E(2011-11-28):
先看复位电路,再看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B:
手动复位试试

网友F:
先用示波器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先。

网友G:
看一下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H:
我再补充一点。查一下DATASHEET晶振两边的小电容该用多大的。有的CPU用15P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