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v的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1-10-18):
信号是0.9V到0.95V变化,怎么把信号放大到0V到5V变化啊

网友A:
放大器电压增益100倍,放大之前加上固定偏置。

网友B:
参考电平0.9V

网友:
用一片仪用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精密运放电平变换,去掉0.9V,再用精密运放把0.05V信号再放大100倍。还有0.05V=50mV而非5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