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DCDC问题请教一下,不想一知半解的人求指导!!

楼主(2011-10-18):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原理相关书籍

网友B:
到本版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章,第二节“Buck变换器”。

网友C:
to LZ:

这个电感需要流过较大的电流,自然需用“功率电感”。至于那个二极管,当片内开关断开时提供一个通路,即那个“功率电感”向负载释放能量的回路。

网友D:
开关电源中储能电感的取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这是有计算公式的,具体去学学开关电源的原理,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一知半解”。

网友E:
电感的取值根据纹波电流的大小来定

网友F:
一个简单的原理问题,引来无数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