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系统任务的应用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侠,
  在学习verilog中对系统任务函数应用出现一些问题,求教热心人士。
    我写了一个序列检测器的testbench(测试代码),即夏宇闻《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15章第一个例子。参照上面的例子写了几行代码,却编译错误,见如下
  'timescale 10ns/1ns
'define pt 20
module testbench;
/-----------
endmodule
  一编译,第一行便出现错误
求教原因。查了基本教材都没有找到错误所在。十分感谢!

网友A:
调试和查错的系统任务貌似只能用于仿真  不能进行编译和综合

楼主:
多谢楼上。
弄清楚了。要用modelsim,可惜我没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