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地不能与AD共地,如何采集

楼主(2011-10-18):
请问 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用AD采集,要求AD供电地和传感器输出信号地不能共地,AD为单端采集方式,那么如何设计才能保证AD采集成功?期待大家的回复,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传感器输出信号为(0-5)V,用互感器,不知线性如何,能保证电压信号的还原吗,项目中,传感器为单端输出,AD采集端的AD地不能与传感器地共地,这样如何设计传感器输出电路 才能保证AD单端采集

网友A:
电压互感器。:lol 原次级的线圈绕组相等。

楼主:
电压互感器 大都是用于电力系统,很少用于传感器信号隔离的

网友B:
楼主应该说清楚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范围、输出阻抗(或者允许输出电流范围)。

传感器与A/D很可能必须共地,A/D转换结果以数字方式传输到需要使用A/D结果的设备处。

楼主:
谢谢,传感器为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应该是缓变信号,用户提供±15V直流电压,由于热电偶测量端直接焊接在金属外壳上,而金属外壳即是电路变换器的外壳地,也是供电地(±地),这样热电偶的测量端和冷端当有温差时,热偶由于测量点接地而无信号,就不能测量,为此,本人想采取DC-DC电源模块,将用户供电通过DC-DC转换为传感器电路供电,这样传感器的地就与供电地(外壳地)隔离,就可以测温了,但又有个问题,由于用户采编器为单端采集,且采编器的地也是用户提供的±15V电源地,这样若要采集传感器输出信号,需要将传感器的地与采编器地共地才能采集,但这样的话DC-DC隔离就不起作用了,热电偶测量端与冷端又与地接在一起,无法进行温度测量,请高手解决,多谢

楼主:
用隔离放大器如ISO103怎样

网友B:
隔离放大器是一种解决方法,不过隔离放大器价格不便宜。

楼主:
但隔离放大器如ISO103使用的话 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信号输出地不能与AD地共地

网友B:
所以我在6楼说先进行A/D转换,然后用数字方法传输到使用A/D转换结果的设备处。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由于用户采编器的采集方式为单端采集,不能更改,所以就得从传感器电路下手,您说的是先进行AD采集,然后将数据传输给用户采编器吗?好像这样不行,因为用户采编器只接收0-5V的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B:
12楼:
现在我有点糊涂:传感器和传感器供电是用户提供,据12楼的说法数据采集和数据采集部分的电源也是用户提供。那你干什么?只负责传感器部分与数据采集部分联接?

最好是把传感器及其电源、数据采集部分及其电源,两部分电路都贴出来。

网友C:
Lz最好把图贴出来再讨论,别弄成个NTC接地或接VCC的区别出来!

网友D:
隔离才是王道,有2个方式飞电容、光隔离

网友E:
隔离放大器为什么不行呢,传感器的地与AD的地是分开的啊。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该问题本人已通过隔离放大器AD202实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