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timer 的FIFO

楼主(2011-10-18):
关于PSoC3的timer中的FIFO是什么呀??

网友A:
捕捉信号数达到Capture counter时会把计数值写进FIFO

楼主:
中断FIFO的Full值是多少?

网友B:
计数终值?呵呵,瞎猜的

楼主:
能通过啥函数修改?

网友C:
这个都是要看datasheet 才会明白的

楼主:
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D:
FIFO深度是4,这个datasheet开头就有。就是最多可以记录4个capture事件发生时的timer计数值,超过4个了新的记录会覆盖最旧的记录。

capture功能在测量脉冲宽度的时候用过,例如可以把capture设成双沿触发,把待测脉冲引到capture端口,则该脉冲上升沿时记下一个计数值,下降沿时再记录一个计数值,这两个值做减法就可以算出脉冲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