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可以调试tms320f28335吗

楼主(2011-10-18):
XDS100可以调试tms320f28335嘛?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
手头只有调试TMS320F28027的XDS100,不知道该XDS100能不能调试tms320f28335以前自己做的2407A用的是并口调试工具

网友B:
不知现在有没有什么USB的,可以自己DIY的工具

网友C:
应该不行

网友D:
XDS100v2

楼主:
哦,知道了,我再看看吧

网友E: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XDS100  = =穷啊...唉

网友F:
不会是TI赠的吧 2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