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极管

楼主(2011-10-18):
处于放大状态下的三极管,测得三个电极的对地电位为U1=-9v,U2=-6v,U3=-6.2v,U1,U2,U3分别对应哪个电极,此三极管为什么管?(只有一种情况)我算了PNP与NPN都可以啊..

网友A:
PNP锗管,U1为C,U2和U3为EB

网友B:
根据处于放大状态下的三极管,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首先判断出U1为集电极,再根据(U2-U1)或(U3-U1)均大于0,可判断为PNP管,PNP管的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因此U2为发射极,U3为基极。
其实判断三极管的各个电极完全可通过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