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人讲讲stm32与5v系统的链接

楼主(2011-10-18):
比如和74ls164.stm32输出高电平3v.已经大于ttl电平要求得最低值2.4v.可以正常驱动吧单片机管脚不会烧掉吧.

网友A:
STM32 可以直接驱动74LS, 74LS 可以直接驱动 STM32 的“5V承受”端口。

网友B:
一般可以用专用的芯片转换,还有就是使用分立器件,详细见下图

楼主:
3# 布川酷子 你发的ppt资料.给你下载地址吧. 多谢.

网友C:
是《常见应用解析》

网友C:
stm32常见应用解析
baidu一下就可以找到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