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1-10-18):
请问下载hex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照成的,这个板子做过3版,第一版最好下载,第二版下载的时候把电源电容全部去掉才可以,di3版直接无法下载,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HEX是用ISP51、PRO06这些环境烧写的。
HEX文件下载失败是什么现象?

网友B:
什么意思?使用什么软件,keil?isp51?
报的什么错误?报“下载hex文件失败”?

网友C:
是否下载线共用的缘故?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2-01-16):
现在产品已经做完,不能下载的问题来源于电路板上的分布电容,去掉所有的电解以后,下载正常,非常受不了中颖。当然我用的jet51供电,这样可以避免接错线,jet51烧坏。在以后的电路设计中加了个4148和jet51电源隔离开,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