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8S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10-18):
版主:     您好!本人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独立控制四个通道的充电和放电,四个通道的充电都是用固定频率,脉宽可变的方波来控制,四个通道放电所使用方波的频率和脉宽都是不一样的,请问这个能实现吗?
     (我想了,充电似乎可以解决,TIM1的四个通道应该可以满足,但是放电的四个通道频率和脉宽都不一样,实现应该比较困难。)

网友A: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GPIO实现。

网友B:
如果频率高呢

网友C:
stm32 不行的话,就没有单片机行了

楼主:
频率不高,最高不会超过100Hz,脉宽不会超过200uS,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A:
频率不高,最高不会超过100Hz,脉宽不会超过200uS,应该可以实现吧?
引用 楼主:

可以。

网友D:
可以实现

网友E:
实现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