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对差分放大器的干扰

楼主(2011-10-18):
开关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接差分放大器(AD8251)的正负端,之间接了一个TVS管(smf12),差分放大器的供电为正负12V,不停的开,关,电源按键,会造成电路板不工作,问别人告诉我是电压冲击造成的,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有电压冲击,可是电源和差分放大器之间接有TVS管啊,能钳位到12V,为什么还能造成办卡不工作?

网友A:
电源冲击本身是高电压冲击,设计良好的电源是不会过压的,但你的系统以及元件可未必能承受反复而快速的电压上升和下降,即使是模拟器件也可能会出现问题,这需要通过适当的暂态设计解决,靠TVS是没用的。

楼主:
怎么用暂态设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串个电感,等效电阻大的反而好点,但不能太大.

网友C:
首先,你所说的电路板不工作,电路板只是这一级差分吗?
是否是造成差分出问题,还是电路的其它电路。

TVS只是管过压,
电流呢?低压呢?有没有分析过。找到基本原因了才能会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楼主:
是的,电路板就这一级差分,直接接差分的芯片,差分之后接AD转换芯片,对了,那电流怎么被吸收,那在TVS管后面加一个吸收电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