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8051F350和U-EC5连接不上

楼主(2011-10-18):
原理图如下:用U-EC5中文下载程序和KEIL都连接不上CPU。
每次用U-EC5中文下载程序,名宁设置的是C2连接方式,科室每次擦除flash或者下载指令执行后,都会跳变成JTAG接口,并跳出窗口,提示失败。
今天特意去了新华龙,当场用他们的板子调试,一次成功。
其实我自己的板子也是成功一段时间,现在几块板子同时(备份的板子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连接不上了,郁闷的得很。

请大家给提踢出宝贵的意见。

楼主:
明明选择了C2接口,一旦选择操作CPU的flash,会变成JTAG接口,这个很怪异

网友A:
就你那复位电路,以前成功都是幸运的

网友B:
R6加大到2.2K以上

网友A:
R6加大到2.2K以上
引用 网友B:

加多少都没有用
这个复位电路根本就是错的(针对C8051F+C2调试)

网友C:
c13电容取掉!
c12的值改小或取掉!

欢迎到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A:
不知道这些搞开发,要不要看文档的

网友C:
另外idc 10脚 jtag插座 连接有问题!

5,6脚不接!

7脚是c2ck/rst

网友B:
加多少都没有用
这个复位电路根本就是错的(针对C8051F+C2调试)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清楚楼主的电路和C8051F的DK电路再说这种话。

网友B:
找到了以前在新华龙网站上的一个为什么的U-EC5老是连不上的讨论贴子(在XHL网站上已经被删掉,因为曝光了U-EC5差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50560-1-1.html
看下面这段说明:
“作者:mutou
发表时间:2008-11-3 17:11:31

看了一些新U-EC5和旧U-EC5及Silabs的UDA(USB Debug Adapter)原理图,对新旧U-EC5有了初步了解:
原装的UDA上有调试接口IO电平转换功能,可以根据连接的芯片来调节UDA内部接口芯片(74LVC2G125)的供电电压,使调试接口的电平能满足不同C8051芯片的接口要求,这样可满足全系列C8051F全范围供电要求。原装UDA的调试接口电路上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即使输出对地或对电源短路都不会损坏UDA(同样也能有效保护与其连接的目标板)。原装UDA调试插座的第10脚能输出5V/100mA(大概为200mA限流保护)电源给目标板使用,这样在调试阶段可以省出给目标板另外接电源的麻烦。
旧版U-EC5(和U-EC3)应该是参考原装的UDA电路设计的,在电路上及功能上和原装的UDA没什么区别。但新版U-EC5(*99元的垃圾U-EC5)把上述的几个功能都去掉了,这样在使用新U-EC5的时候有多加小心才行,千万不能长时间对地或电源短路体调试接口的信号线,不然很容易烧坏UDA(限流电阻或UDA内的F321)。新U-EC5没有调试接口电平转换功能,所以和目标板连接时要注意使目标板的电源(或IO电源)必须在大概2.7V~3.6V这个范围才能可靠连接,如果目标板的IO电源太高或太低(像F410这些有独立IO供电的芯片)可能会因为电平不匹配而不能通信(例如在F410的IO电源为>4V或<2.5V时通信会有问题)。另外新U-EC5调试接口输出的限流电阻比较大(从楼主的图片上看有一个是100R,其他几个看不出是多大),这样C2D接口通信是,如果RST上的电阻为1K左右时通信有可能容易出现问题(目标板C2CK脚的低电平会偏高),通过加大1K电阻可以改善。
[此帖子已被 mutou 在 2008-11-3 17:49:38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mutou 在 2008-11-3 17:54:04 编辑过] ”

网友A:
刚仔细看了一下官方图,是一样的
如果这样都连不上的话,硬件的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A:
另外不知道LZ用了C2DAT那个脚做GPIO没有
如果用了,必须按上图所示使用(类似P0.7那样)

楼主:
感谢ayb_ice的热心回复,我看了文档,官方推荐的电路和阻值就是我这样的。仔细检查过。

楼主:
再次感谢ayb_ice,好像我的C2接口6引脚没有接P0.7,晚些时候才能确认,谢谢大家

网友D:
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吧,最近slab的芯片貌似很火

网友E:
99元的UEC-5很好用啊,与F350连接一直都正常,建议LZ仔细检查PCB与电路图是否一致。

楼主:
C2DAT不做GPIO,所以我目前的硬件和参考电路(12楼)是一致的,奇怪的是连接不上。
楼上的电路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我曾经用过接近3米长的线进行调试,没有大问题,一般都可以
关键实际电路与SCH是否完全对应

网友E:
19# dsoyy 我的电路基本与资料完全一样,只是复位电容改为0.1u的。
你的问题会不会是那根10PIN的通信数据线不良一起的?

楼主:
19# dsoyy 我的电路基本与资料完全一样,只是复位电容改为0.1u的。
你的问题会不会是那根10PIN的通信数据线不良一起的?
引用 网友E:

换过两根线了

网友E:
上PCB LAYOUT,我们帮你检查一下连线是否正确。

楼主:
原因找到了,复位案件封装错了,导致复位引脚一直被拉低

网友F(2014-09-02):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U-EC6的啊,我现在用的是U-EC6烧录C8051f300的,之前有烧录成功过,但是之前连线的那个文件丢了,现在我是将EC6的这几个脚(GND,c2D,c2ck,Vcc)直接连Ic的,冒失不行,之前好像是有连电容电阻的,现在忘了,新华龙官方又没有这U-EC6的原理图,求教大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U-EC6的啊,我现在用的是U-EC6烧录C8051f300的,之前有烧录成功过,但是之前连线的那个 ...

参考官方推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参考官方推荐电路.

官方的是u-ec5的啊,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用U-ec6直接给IC供电(已用稳压管转换成3.3v)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官方的是u-ec5的啊,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用U-ec6直接给IC供电(已用稳压管转换成3.3v)行不行? ...

U-EC5可以给目标版供电,只要目标版功耗不大。

U-EC6应该也可以供电,前提是功耗不要太大。所以最好还是独立供电。

网友H:
请参照典型电路连接,有DK开发板,如有疑问,请打电话到公司 0755-83645240-621 新华龙电子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I:
关键是复位电路通过1k电阻接复位脚,C2CK直接接复位脚。
你的图C2CK带那么大的电容负载,哼哼。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复位案件封装错了,导致复位引脚一直被拉低

要是封装错,就不可能有前期的正常吧?
自己不按照官方例程做,还抱怨,该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EC5可以给目标版供电,只要目标版功耗不大。

U-EC6应该也可以供电,前提是功耗不要太大。所以最好还是 ...

谢谢啦,解决了,原来是有一个PIN脚没焊好

网友J(2016-05-1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些搞开发,要不要看文档的

打脸了吧。不怎么喜欢你这样的人,有什么错误可以指出或建议,这样说有什么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U-EC6的啊,我现在用的是U-EC6烧录C8051f300的,之前有烧录成功过,但是之前连线的那个 ...

在吗?你也用F8051F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