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H79F166AF 没有说明IO口输出、灌入电流的大小?

楼主(2011-10-18):
RT,芯片应该提供单个IO工作时的最大输出、灌入电流,所有IO工作时最大总的输出、灌入电流的大小,这是最基本的数据呀。
还有的是SH79F166AF的带有LED DRIVER 功能的IO口,其输出、灌入电流功能是不是比其他的IO口强,还是LED DRIVER 功能只是提供硬件扫描功能,LED_COM还是要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A:
lz拿的是哪个版本的spec?新的spec都有定义
P3灌电流能力  IOL - 50 - mA  P3(代码选项选为灌电流能力加大), VOL = GND + 0.6, VDD = 5.0V
加大灌电流能力可以通过代码选项选择。

网友B:
LS的意思就是说,新版的spec修改掉了。
SH79F166AF的带有LED DRIVER 功能的IO口,其输出、灌入电流功能是比其他的IO口强,通过代码选项可以选择的;
LED DRIVER 功能提供硬件扫描功能,LED_COM不要加三极管驱动,com驱动能力为50mA(VOL = GND + 0.6, VDD = 5.0V)
还有,所有IO工作时最大总的输出、灌入电流的大小,spec上面有写,VDD不超过80mA, GND不超过100mA

网友C:
中颖的spec实在是越来越差了!!!
既然有新版的,为何不放上网站?

网友B:
LS,放到网络上面有一定的流程和格式优化的,没有这么快的,遇到问题还会修改。
而且79F166A还在推广阶段(VIP客户送样), 所以不会放到网络上面
LZ以前的spec也不是从网络上面下载的吧,而是从代理商或者sales手里拿到的吧
等到79F166A全面铺开了,那么自然而然的会上网

楼主:
SPEC的确是从网上下载的,开来一定要从代理商拿才行,下线试下有LED DRIVER驱动数码屏,79F166A跟小家电用的S3F9488有得拼,79F166A一路走好!

网友A:
此颗IC还未走完全部流程,没有正式发布。所以网上下不到最新版的

网友D:
再稍微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