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款比较好的应用于无线USB模块的芯片

楼主(2011-10-18):
如题~~

网友A:
那圆圆的,,像坨屎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2-03):
别这样说。小时候打的游戏机上面就是那东西,封装不同而已
3# yinyangdianzi

楼主:
多谢二楼,我已经选68103加无线模块了
2# 网络转接

网友B:
那圆圆的,,像坨屎的,是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把无知当个性 好吧

网友C:
选68013做无线USB,应该是个杯具。
无线的速率,用12Mbps的全速USB芯片就可以了,用不着高速USB芯片

楼主:
哦 我只是做着玩的 成本方面没大考虑
7# mcuisp

网友C:
哦 我只是做着玩的 成本方面没大考虑
7# mcuisp
引用 楼主:

做着玩更不应该选68013,高速USB对PCB布线要求高,不容易做稳定。
做着玩应该去选FTDI的芯片,无需写驱动。或者内置USB的MCU,原厂有固件库的。
当然你要是不光玩RF,想把USB也玩熟,68013也可以。

楼主:
恩 就是主要玩USB

网友D:
加上无线模块,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