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推荐

楼主(2011-10-19):
现在想设计一个采样电路(16位左右分辨率),有没有一种芯片支持远距离传输信号的(100~150m),这种芯片最好能自带MCU或自己能转成某种通信协议(就是不外接MCU,可以接个类似485转换的芯片)。

希望各位大大推荐几种芯片用啊。。。(老大的要求好变态)!!!

网友A:
Q:553009878,可推荐

网友B:
这种偷懒的方式可以选择一个工控模块来解决问题

网友C:
ADUC845    24位的,再合适不过了,配个MAX485就OK了

网友D:
直接V/F变换,这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直接V/F转换的话,那脉冲信号会不会干扰严重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电路,比如消除干扰或者还原脉冲波形等,对信号传输这块了解不多~

楼主:
查了下V/F转换,确实较简单,那能不能推荐个高精度的转换芯片呢?14位以上~

网友E:
AD7705很好用

网友F:
直接买一个工业现场测试仪表吧!带485通讯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