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帮忙

楼主(2011-10-19):
线圈过电流检出,请问A,B点电压怎么算,SGND与地之家会有电压差么

网友A:
你连问题都没有问明白。
我猜R43是电流检测端,有电流流过,那当然就有压差。

网友B:
“SGND与地之家会有电压差么”

这要看SGND是那里来的,仅由此图无法确定。

“A,B点电压怎么算”

B点电压是SGND的RC低通滤波而得,就低频(至直流)而言就是SGND。此为施密特比较器,A点由B点电压和其自身状态确定(注意LM393是OC输出的比较器)。

网友C:
都是直流,AB没有什么压差。

网友B:
to LZ:

如此,只要Q9上存在电流SGND和地间就会有压差,其中R43是个电流测量电阻。

网友C:
网络名字不要乱起,俺都看成SGND就是你的电路地了。

网友D:
没太明白整体是做什么用的·  但上面的电路可以看出来  SGND与地线是有压差的,R43是取样 经过一个低通滤波然后做比较,在加一级低通滤波后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