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模式下,怎么喂看门狗?

楼主(2011-10-19):
IDLE_WDT:看门狗“IDLE”模式位,当设置为“1”时,看门狗定时器在单片机 的“空闲模式”计数,当清“0”该位时, 看门狗定时器在单片机的“空闲模式” 时不计数。
      这是资料上介绍的,不明白,进入空闲了,怎么喂看门狗,执行空闲就一条命令,执行完后,就不再执行任何命令了,如果看门狗开着,那不就会间隔一段时间就复位?

网友A:
这不说的很清楚吗
并没有说什么空闲喂狗
只是说空闲时狗的工作状态而已

网友B:
LS正解, 空闲时没执行指令当然喂不了狗, 空闲时看门狗开启的话,看门狗的设定时间要比空闲的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