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给一片S6 XC6SLX45T、一片DDR3电路供电的芯片

楼主(2011-10-19):
如题,谢谢!
因为板子要做的紧凑,最好是芯片而非模块。

楼主:
顶,
没有人做过么?我觉得SP605的的参考电路太繁琐了,而且肯定没必要电流到10A级别的。
其中,3.3V电源是由LM2576-3.3供应的,该芯片可以提供3A电流
3.3V以下的电源准备都从这个3.3V产生,不知可不可行?
现在不清楚要分别给1.5V(DDR3)/1.2V VCCINT/VCCAUX/GTP电路各用多大电流才合适?
大侠支个招吧,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