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485 总线为什么不是四根差分线

楼主(2011-10-19):
现在见到一般CAN 485 都是两根差分线,这样的话只能工作半双工状态,为什么不用四根差分线,使其工作在全双工的状态呢?成本?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A:
RS-422

目的我猜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简化连接吧

楼主:
顶一下,等待别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