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收发转换怎么处理?

楼主(2011-10-19):
我用的是LM3S9B90,RS232通讯没有问题,但是RS485通讯会出现问题?应该是收发转换控制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没人回复一下啊??各位大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又不说方法就不要说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楼主:
刚开始在收发转换时,我是根据数据大小算好时间,用定时器,时间到了,再发转收,但是总是控制不好时间,因为发送和接收要不停的 进入中断。后来用定时查询的方式,当检测到发送完成标志时,就发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