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大总汇,求解!!!!!!!!!!!!!!!

楼主(2011-10-19):
才接触PCB画板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很急,没时间漫漫看书,有很多问题不懂,希望哪个高手有时间来帮我解答以下问题,我自己会尽快去摸索,为表示感谢,我给50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高只能给50分,我知道大家不在乎分数,但是聊表感激之心.注:我用99SE
1:这个问题我问过,一直没能得到回答,就是画一个非门或者或门器件原理图时,将非门符号单独从IC中画出来,我知道要做PART1,PART2之类的,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弄,在画器件图时怎么与IC结合起来,有什么细节问题,有图更好
2:PCB设计时PASTE,SOLDER层具体是什么,什么是刚网和阻焊,不需要解释的很专业,通俗易懂最好,还有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的区别,画外框为什么在禁止布线层画,如果在机械层画会怎么样,机械层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3:内电层和光圈库是什么,通俗易懂最好,具体作用是什么,怎么设置
4:放置工具条最后一个图标PASTE是怎么用,做什么用的,倒数2\3\4\那大面积是不是专门为覆铜用的,还做什么用
5:网络等长是什么意思
6:教我下布线时的常用技巧,比方说按住SHIFT可以由直线变为狐线,按住CTRL可以取消捕捉,我想知道怎么在过孔直接切换层之类的操作小技巧.越多越好,希望大家帮帮我,我会适当给分的
7:DESIGN RULERS里面除了线宽,转角和间距,还有哪些是需要去设置的重要参数,是不是自动会识别信号线和VCC GND线的
8:大家觉得哪款软件比较好用,而且要适用面广,比方说POWERPCB,AD之类的,大家在用哪款
我以前很少画PCB,由于现在工作需要,要请教大家,再次谢谢大家了:handshake

网友A:
1、先新建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然后可画一个与门(部分),接着选择Tools->New Part新建部分,再画另一个与门(部分),也可通过Tools->Remove Part删除Part,同时可从左侧的Components对话框下的查看相应的Component信息,比如:Part的总数等,细节等你会画了再说吧!
2、PASTE层是锡膏层,一般用来做钢网的。SOLDER层是阻焊层(也就是绿油层)
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的区别:
禁止布线层(Keep-out层)是用来定义布线的范围,布线时,不允许超过这个范围。
机械层(Mechanical层)是用来定义板子的实际尺寸。这两层是可以重合的。

网友A:
Protel 99se 布线流程  32页  不多,但很有价值。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推荐: 〓◆ Protel99SE多层电路板设计与制作 ◆〓 ,视频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网友A:
至于哪一款软件好用,在我看来,软件用的次数多了,自然就熟悉了,也就好用了。我通常使用Altium Designer软件,偶尔会用Protel 99se。

楼主:
先谢谢你了,只是我还是不太清楚第一个问题,我建了一个COM,画出了3个非门PART,然后保存进行调用,那如果原理图我要用COM是一个一个PART的用,是一个COM做为IC形式用,还有那进行封状后PCB装怎么会以COM封装形式出现IC封装,原理图那里为什么要画出PART,而不以IC引脚形式画出,朋友可以弄的图不ndpost&pid=1942861&ptid=277595]2# klchang

网友B:
你问的这些问题看书也就半小时都搞明白了
在原理图里面你也可以画成ic形状的,这样做的缺点是原理图看起来没有画成part形式的一目了然
分成几个part后每个part中的引脚编号也是不一样的,可以给这个器件引用一个pcb封装
然后每个引脚就对应上了pcb封装
这样器件就可以直接从原理图导入pcb了

楼主:
看来我要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