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谁说一下,fpga从编码到仿真的开发流程

楼主(2011-10-19):
(无正文)

网友A:
1、分析需求,根据需求出方案
2、方案定后,如果需要fpga,就要考虑io需求。例如需要的user io数,是否需要ppc,rocketio,另外需要评估一下需要的逻辑门数,以便选择一个适当规模的fpga
3、根据以上2点开始设计硬件,同时开始逻辑设计(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把握不大的话,可以先做逻辑仿真)
4、逻辑设计中,一般自顶而下或自下而顶都可以,个人建议从top开始设计
      先列一下需要的所有模块,并画出所有的模块的互相连接和关系,
      整个top层的图画完后就可以开始设计vhd代码了,这样设计有个好处就是思路清晰,不容易出错,后期发现问题也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方法修改。
5、代码设计完毕后就是仿真了,modelsim还是比较通用的,一般每个模块都要做一个独立的仿真。
6、仿真完毕就可以下板调试了
能帮到你吗?

网友B(2011-11-25):
非常好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