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485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19):
谁有成功的485下载STC单片机的案例,谢谢

网友A(2013-01-28):
你有485转232下载啊,干扰太大吧

网友B:
下载没做过,不过 用232 TO 485的转换模块(stc的单片机)实现上位机PC与下位机的通信!

网友C:
485把速度降低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9-24):
我也在找用485烧写程序的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找用485烧写程序的软件

就用STC-ISP V6.XX 版。 例如STC-ISP V6.58C! :)

去STC官网 WWW.**.COM 下载!

网友F(2018-07-16):
试过了吗?我到今天都没有测试成功,先用232把程序下载下去,然后通过485测试,程序正常返回。
咨询过厂家技术了,人家说这个也不能证明我的485正常,我不知道怎么才算正常。
然后通过485下载,每次都是提示

单片机型号: IAP15W4K58S4
  固件版本号: 7.3.5T

开始调节频率 ...
下载失败 ! (6.86O)(2018-07-16 10:44:09)
请确定是否有新版软件,请及时更新 !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不知道还怎么更新,到底有多少人成功在ST单片机485下载成功?

网友F:
1200到115200波特率都试过了,一直无法下载,真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吗?我到今天都没有测试成功,先用232把程序下载下去,然后通过485测试,程序正常返回。
咨询过厂 ...

有按数据手册外加三极管的处理吗?应该是可以的。

如一般学习,调试,串口ISP是首选。但工业环境下,例如设备仅有RS485接口而无232接口,此时使用485下载才有意义。
若选用了自动流向处理的485芯片,如美信公司的MAX13487 等,或其他自动流向(增加反相器)处理的485电路,就可以无需使用下述的“STC485控制”功能,可直接下载就像STC的串口下载一样方便。这个方法经实际测试下载成功!

网友F:
485自动换向,人家厂家唯一的技术支持梁工说,这个方法不行。给的建议是加510欧姆电阻,直接驱动485方向控制,我这里测试,没成功。
SP3485een,自动换向试过了,没成功,io控制485方向引脚,只成功过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85自动换向,人家厂家唯一的技术支持梁工说,这个方法不行。给的建议是加510欧姆电阻,直接驱动485方向控 ...

需要用,不需控制方向的48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按数据手册外加三极管的处理吗?应该是可以的。

如一般学习,调试,串口ISP是首选。但工业环境下,例 ...

没加三极管,直接IO控制的。厂家说也是这样控制485换向的io

网友H:
我之前用的STC15F2K32S2,用的就是RS485下载,也是自动换向,一直没问题。后来用STC15W408AS做了一个产品,也是RS485下载,通讯自动换向,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有很大部分产品不能下载的问题。经过分析,我感觉是这个原因,STC下载的时候,需要冷启动,不能有残存电压。我用STC15F2K32S2设计的板子是5V工作电压的,由于用的232转485模块,它内部的485芯片也是5V工作电压的,所以它出来的RS485的A、B信号和我的板子上的485芯片的A、B之间几乎没有电压差,所以都能下载成功。但是我的STC15W408AS这个芯片设计的板子3.3V工作电压的,因此,我用的232转485的模块的A、B和3.3V供电的485芯片的A、B连接之后,我测试过,会导致我的板子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有1.2V左右的电压(我测量的STC15W408AS的供电引脚),这个时候,如果用485烧录,芯片不能达到他们手册说的“冷启动”的标准,所以有很多是下载不成功的,没办法我就改成了的232转TTL的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