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6指定RAM地址和禁止变量初始化

楼主(2011-10-19):
请教 M0516将变量指定到SRAM地址0x20000000和禁止变量初始化 该如何设置。
比如SRAM[5]={0}

char SRAM[5] __at(0x2000000)={0};

我这样指定地址,编译器提示expected a ";"

还有禁止变量初始化的关键字是什么? 大侠们帮帮忙,急死了!!

网友A:
指定地址好办,在群里共享里我有例程,
我也喜欢不初始化,但在M0还没试验过。

楼主:
额,论坛里没吗?在公司上不聊QQ。。。
那您知道禁止初始化的关键字吗?KEIL的。。。。找了好久没找到。。

2# hotpower

网友A:
qq群里共享,因为文件包太巨大。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F[4092] __attribute__((at(0x0001f000))) ={1,2,3,4,5} ;
const unsigned char LDROM[4092] __attribute__((at(0x00100000))) ={1,2,3,4,5,6,7,8,9,10} ;
const unsigned int  CONFIG0    __attribute__((at(0x00300000))) = 0xF8BFFF7C;
const unsigned int  CONFIG1    __attribute__((at(0x00300000))) = 0x00005000; 在FLASH空间我是那么定义的,但是在SRAM空间,我觉得去掉const 及给确定地址就好了。至于防止初始化,要看看启动代码,不做相应的清零就好了吧。启动代码我好像没有找到清零部分。有研究过的,请指点。

网友A:
以前的ARM7有选项不初始化

楼主:
我在编译器linker选项里将R/W地址改写为0x20000004这样子
我在定义uint32_t y __at (0x20000000);这样我的数据定义在SRAM0x20000000位置,复位后也不会被初始化掉。但是不在linker里修改SRAM地址,编译出现.\output\SAMPLE_KEY_INT.axf: Error: L6985E: Unable to automatically place AT section sample_key_int.o(.ARM.__AT_0x20000000) with required base address 0x20000000. Please manually place in the scatter file using the --no_autoat option.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定义uint32_t y __at (0x20000100);又没问题了:Q
补充一下SRAM大小为4K,起始地址0x20000000
5# 缥缈九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我晚上进去看看~~~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在网上看到这
输入段属性使用OVERLAY,而不是NOINIT.

1. 指定单个变量不初始化:
    int print_time __attribute__ ((section ("ER_RSV")));
2. 指定文件内所以变量不被初始化: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ER_RSV", rwdata = "ER_RSV"
       int abc;
       int systick;
       int sys_var1;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rwdata
3. Scatter 文件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4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OVERLAY_RAM1 0x20004000 OVERLAY {
            *.o (ER_RSV) ;所有模块的指定段为"ER_RSV"的变量放这里
     }

}

但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几天做别的去了,没时间整,你的看不太明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