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楼主(2011-10-19):
(无正文)

网友:
STC12C5A60S2的P0口是一个8位准双向口,内部有弱上拉电阻,无需外界上拉电阻

网友A:
默认的准双向口模式下 输出拉电流最大为250uA,灌电流为20mA。如果你用低电平驱动设备的话不用接上拉。高电平驱动的话需要接上拉,或者把它的IO口设置成为强上拉(推挽)输出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双向口模式 好像也不用接上拉电阻吧 输出高电平的时候 只是驱动能力不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