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中的运放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1-10-19):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路中的U3的作用是什么啊?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解释吗?
非常感谢!
给兄弟一个完整的解释!

楼主:
顶一下呐!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不仅是U3,U2也看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如果电路无错误,U3的作用好像是电流电压转换,交流电流通过R1和R3实现分流,分流后的电流流经R3得到电压。

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教

楼主:
是这样的
本来输入是电流检测电路,原来的图是没有R6、R7,V1是电流源!
请高手再回答!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
本来输入是电流检测电路,原来的图是没有R6、R7,V1是电流源!
请高手再回答!
谢谢!

网友C:
还是把原来的电路发出来吧,这电路让你改得不伦不类的

网友D:
没有人回答

网友B:
把电路图重新画一下,标明哪里是输入,哪里是输出。最好重新整理一下元件的布局,使之更清晰,更整齐。

网友E:
本人分析:U1、U3为反相比例运算电路,U2为同相比例运算电路。U3的输出信号U1的输入信号同相,并且送到U2的同相输入端。就此电路来说,U3是按一定比例缩放U1的输入信号,然后,U2再次对信号进行缩放。

网友F:
电路没有输出端,U2 U3都可以优化掉了

网友G:
增大信号动态范围,压缩单节放大倍数,防止自激,个人绝的

网友H:
把2个地分开放,单端—差分…

网友I:
我的感觉是:U1是前置放大电路,作用是电流-电压变换,不需要R6、R7,输出电压等于V1上流过的电流乘以R8,R2和C1组成滤波器电路(因为V1是10K的交流信号)。U2、U3感觉有一路就够了,作为二级放大。

网友J:
U3 是不是接错了 反相输入与10点连在一起
输入输出端不明  我可能错了
U2 U3应该是两个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你是对的!
我感觉应该是防止自激的,但是我看不出来为什么!
请指教!

网友K:
U1电流转电压 U3产生过零信号 U2调整增益

楼主:
18# pengdsir 但是输出是U2的输出,U3的输出没用上啊?

网友L:
个人看法:防饱和失真用的。

网友M:
AD820这么用,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N:
我认为U3是恒流作用,R1是反馈电阻。个人认为,嘿嘿...

网友N:
三楼说的U2也看不出有什么作用,我的理解是起一个放大作用的,同相输进,R5是个互反馈电阻,与R4组成一个放大倍数为2的OP放大器

网友L:
U3正端接地,信号由C1偶合说明是交流信号----至少在C1右端是交变信号。

这U3就是过零比较器了-----正半周,输出-15;负半周输出+15;

先不管C1输入信号如何:
当U3输出为—15V时,U2正端偏置为:-15/[220K/(220K+22M)]=-15/101 (V)约=-0.15.V
当U3输出为+15V时,U2正端偏置为:+15/[220K/(220K+22M)]=+15/101(V)约=+0.15V

即:
当U1输出正半周时,U3将信号幅度压低0.15V;
当U1输出负半周时,U3将信号幅度抬高0.15V;
(可能会在过零处有失真,但对于测电流问题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K:
如果你是用来检测电流的电路,U3的过零中断信号应该会用到,不然靠软件算频率有点难。不清楚你后边具体电路。

楼主:
20# lai832 具体说下原理嘛,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