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控制输出三态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想要用廉价的单片机(不带输出三态功能)通过外围电路的配合,给另一个芯片输入三态(VCC、GND、高阻态的任意一种),并且可以通过单片机可以切换输入状态。
因为板子要求很小,所以不想用继电器。请高手们给我支支招哈!

网友A:
三状态需要占用单片机两条口线。

网友B:
是指电平的三种状态,高,低和高阻.用两个单片机端口,一个控制PNP,一个控制NPN,PNP管的C与NPN管的C极接在一起控制芯片,PNP的E极接电源,NPN的E极接地.
npn,pnp
0,0时,输出高
0,1时,高阻.
1,0时,非法,电源直接拉到地.
1,1时,低

网友C:
请高手们

楼主:
谢谢啦,三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D:
输入不就是高阻状态么?你的单片机不支持输入?或者你干脆就说是51,必须接上拉电阻?

网友E:
我想要用廉价的单片机(不带输出三态功能)通过外围电路的配合,给另一个芯片输入三态(VCC、GND、高阻态的任意一种),并且可以通过单片机可以切换输入状态。
因为板子要求很小,所以不想用继电器。请高手们给我支 ...
引用 楼主:

那个廉价的单片机不带输出三态功能?

网友E:
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大叔,你好像把0,1和1,0时候的状态弄反啦

网友G(2012-01-18):
想问个问题,3楼的做法如何避免同时接通的情况。另外,如果输出高时需要输出15V, 怎么处理?
也就是说3.3v io 控制15v 0v 高阻的3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