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ly voltage too low

楼主(2011-10-19):
我画了一个ARM板子,用J-LINK仿真器,时出现如下提示,而且我也给开发板上电了,

网友A:
仿真器把JTAG接口引脚1作为参考电压的输入端,该电压超过1V才认为正常。

楼主:
2# john_light 那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硬件由你设计,你应该确认你的硬件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另外,你没找过例子来参考吗?

网友B(2012-10-24):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C:
查处理器的电源,和仿真器及JTAG接口的电源。

网友B:
板子电源正常?jlink没有插错?

网友D(2013-01-04):
解决没有,楼主

网友E:
设计正确的话,原因就是插反了

网友F(2013-02-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显示已连接成功,但电压太低,又断开了。最终检查发现是自己板上的JTAG插座反了,换过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