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外部RAM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stm32f103 外接61lv25616(256K*16bit)

编程操作时,按照整型或者浮点型操作没有问题;按照字节型,操作数据不对,是不能使用字节型么?

还有,我使用内部flash存储参数,也是只能按照整型操作!!库里有按照字节操作的函含数,但是操作失败。

网友A:
STM32+4M SRAM

IS61系列应用的很多的。。。搜搜帖子

楼主:
手上有一块脑残的开发板,地址按+2处理的

网友B:
用 FSMC 接口的吗?
按照手册, FSMC 能够支持 8或16位数据总线.
是不是地址线连接不正确?

网友C:
NBL1和NBL0是怎么接的?

楼主:
接25616的UB,LB

楼主:
如果UB和LB反了,会有问题么?

网友D:
如果UB和LB反了,会有问题么?
引用 楼主:

如果UB和LB反了,会有问题;但问题应该是字、半字操作有问题,字节操作没有问题。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来查,这样容易比较快找出问题在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UB和LB换回来,就能够字节操作了!! 画板子的兄弟给搞反了,好郁闷!!呵呵

还有内部flash为什么也不能按字节操作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把UB和LB换回来,就能够字节操作了!! 画板子的兄弟给搞反了,好郁闷!!呵呵

还有内部flash为什么也不能按字节操作呢?
引用 楼主:

哈哈,罚那小子,:lol

为什么要对内部Flash按字节操作?什么操作?

楼主:
存储少量参数,只能按字操作,按字节操作调用库里那个按字节操作的函数,返回值就是未成功,好像是返回4

网友C:
存储少量参数,只能按字操作,按字节操作调用库里那个按字节操作的函数,返回值就是未成功,好像是返回4
引用 楼主:

哪个库?哪个函数?

楼主:
stm32f10x_lib.h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data);//写16位半字 用这个函数可以
用那个字节的不行

网友C:
stm32f10x_lib.h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data);//写16位半字 用这个函数可以
用那个字节的不行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是哪个函数? 哪里有写字节的函数?

楼主:
嗨!又让手底下兄弟忽悠了!

例程里用的半字函数, 他想按字节操作,就在库里找到了下面这个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结果写不正确.返回总是失败,仔细看了下注释,这个函数的 地址参数只能是  0x1FFFF804 or 0x1FFFF806.

那还是说明,只能按半字操作,不能按字节操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