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推荐给一片S6 XC6SLX45T、一片DDR3电路供电的芯片

楼主(2011-10-19):
如题,谢谢!
因为板子要做的紧凑,最好是芯片而非模块。

网友A:
这个不懂啊, 帮顶起来

网友B:
找TI电源

网友A:
变相软文?

网友B:
不知道啊。

网友A:
你配合的很好啊:lol

网友B:
:)嘿嘿,开发板都是电源模块。
具体电源肯定得问TI等电源厂商啊

楼主:
谢谢GoldSunMonkey看来只能从TI的片子里面选了。

网友B:
谢谢GoldSunMonkey看来只能从TI的片子里面选了。
引用 楼主:

嗯,其实其他的也可以,只是我不清楚哪家更好,只能推荐公认的了。

网友C:
TI 的TPS系列,内部带MOSFET的那种,最好用SO封装的,DFN的就算了,太难焊。注意TPS下部的散热PAD,要处理好
其实主要是这个系列的片子用的多,好买
你可以参考一下ML401上面的片子

网友D:
TI有不少多输出的电源芯片。可以考虑考虑。
国半也有一些不错的电源芯片,不是多输出的,但是可以考虑自己搭建。
当然,国半现在被TI收了,说到底还是TI他们家的。。。
如果方便,可找TI的代理,让他们推荐,这个比自己去网站查要方便一些,可以推荐现在的主流芯片,在性价比上和采购上都会比较好。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是做个板子玩票性质的,TI的代理才不理呢

网友E:
45T上有GTP收发器,LZ注意合理用上:lol

网友B:
;P嘿嘿,这个是呀:)

网友F(2011-11-18):
TI 的TPS51100和51200是DDR电源的不二选择,1.5v直接找个开关管和线性管都行,不过注意与实现需求结合,电流,纹波等参数是您必须考虑的。

网友G:
凌特的电源模块质量也可以,有那种将电感、电容集成在一起的黑模块,性能很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