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地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使用不同的地,如POWER GND 、SIGNAL GND等,在铺铜的时候是不是自动就分开的啊?

网友A:
看网络标号,如果网络标号分别为“POWER GND ”和“SIGNAL GND”,覆铜时是会分开的

网友B:
介个是要自己进行区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

网友C:
铺铜的时候选网络,然后再在网络之间用0欧姆电阻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