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地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使用不同的地,如POWER GND 、SIGNAL GND等,在铺铜的时候是不是自动就分开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铺铜是不是,自动就分开的

网友B:
在铺铜的时候是不会自动就分开的,需要自己分别定义电源地和信号地的铺铜区域。注意电源地和信号地最好在一点相连。

网友C:
不同的网络地肯定不会连在一起的。不过铺在哪里,间隔多大,得你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