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783做一个将近80v的输出,在有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好,现在用Tl783做一个将近80v的输出,输入用市电220v,接转100v的变压器,经过电桥后,按照TL783手册电路图如下 ,如图所示,R1接了82欧的电阻,R2按照比例关系,应该接5k左右,手头没有,用俩10k的并联。空载输出大约76v。但是加了负载就不同了,100k负载就71v了,然后就逐渐根据负载减小下降,到了1.5k的负载的时候,只有17.5v。我知道是内阻原因,但是按照公式,只能有那么大内阻,菜鸟求助,有什么办法可以输出一直是70多v?谢谢!

网友A(2011-10-19):
接上负载后,相当于和R1 R2并连

楼主:
2# jhbang 是啊,是这里的问题,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你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呵呵

网友C:
输入侧电容未免太小。输出都用10uF,输入为何只有1uF?
输出电压掉下来时量量输入电压有多少。

楼主:
5# maychang 我在输入的1uF前,还加了一个100uF的。另外,照你说的,我测了一下输入电压,没有变化,还是130多v

网友D:
加散热片没有?
没加的话算一算温度得到多高了。
按你的数据,真要出70多v然后接个1.5K负载的话,TL783功耗到3.5W多了,没散热片的话受不了。

楼主:
7# lyjian 是的,我考虑到了,所以从大的阻值往下试,发现电压越来越小,所以就敢直接并俩3k的当1.5k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