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ARM单片机UART的问题吧

楼主(2011-10-19):
#include<stdio.h>
#include<lpc23xx.h>
#define baudrate 115200
#define Fpclk  60000000/4
void Init_uart()
{
unsigned long Fdiv;
    PINSEL0 &= ~((1<<5)|(1<<7));       /* RxD0 and TxD0 */
PINSEL0 |= (1<<6)|(1<<4);       /* RxD0 and TxD0 */
U0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Fdiv = ( Fpclk / 16 ) / baudrate ; /*baud rate */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DLAB = 0 */
    U0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
}

void UARTSend_String( unsigned long portNum, unsigned char *BufferPtr)
{
while ( *BufferPtr!='\0')
    {
   U0THR = *BufferPtr;
   while((U0LSR&0x40)==0);
   BufferPtr++;
}
}
int main()
{
Init_uart();
while(1)
{
  UARTSend_String(0,"hello");
}
}
便宜没有错误,就是收不到,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吧,谢谢!

网友A:
可能主时钟,外设时钟之类没配置好,NXP ARM要配置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

建议拿开发环境的例子程序先跑跑。

楼主:
谢谢!可是主时钟就是那晶振吧,12MHz的。也不需要倍频啥的,还需要配置什么?本人比较菜。。。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