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4006E这颗芯片(FPGA)是否可以加密?

楼主(2011-10-19):
有块卡坏了.不确定是否是这颗IC坏了.不方便直接换个新的.考虑的FPGA需要配置.
这块卡是PCI接口卡,没发现有FLASH/EEPROM等配置芯片.猜测是直接通过PCI来配置的.但发现有10pin的排针在旁边,不确定这种FPGA是否有加密功能.如果没有的话,直接换个新的就估计能用...各位..知道的帮个忙.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顶起来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芯片的data sheet之类的文档里面应该有说明啊

楼主:
我虽然是搞电的.但没搞过FPGA/CPLD之类的.只搞过MCU小东西...我个人的感觉是加不了.但不明白旁边10PIN的针有什么用.不可能放那没用啊....不知道那位用过的简单的给说下

网友A:
没用过,真不知道

网友A:
去Xilinx的官网问问呗
做芯片的肯定知道:D

网友B:
是呀,这个Part我都没见过。

网友C:
这个芯片至少有15年了吧,其实无论从容量还是速度,都还不如现在的CPLD
不支持加密的。
换了吧

网友D:
:L15年了?那时候我在干嘛呢?还穿着开挡裤呢,哈哈。

网友B:
这个芯片至少有15年了吧,其实无论从容量还是速度,都还不如现在的CPLD
不支持加密的。
换了吧
引用 网友C:

嘿嘿,还是你知道的多

网友A:
这个芯片至少有15年了吧,其实无论从容量还是速度,都还不如现在的CPLD
不支持加密的。
换了吧
引用 网友C:

:LXilinx才多少岁啊

网友A:
太老了,还能用啊

网友A:
和我差不多哎:D

网友E:
老了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