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NPN的三极管

楼主(2011-10-19):
我需要一个NPN的三极管,SOT-23封装的,e极在单独的一侧,b、c在一侧。
哪位给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A:
不能掰下腿儿吗?

网友B:
就不能改下电路板?或者加个0电阻?

网友C:
呵呵,楼主是PCB控,选三极管只看封装,不看其他参数,都不想改PCB

网友D:
估计是画错了板子,还不想重做板。

网友E:
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封装,楼主可以订做一款,以后俺们画错了,也可以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