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24V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5V?

楼主(2011-10-19):
频率600K左右的24V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5V脉冲信号?
  电阻分压不适合,一般的光耦要麽输入电压不够要麽频率跟不上,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选择普通MOS管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楼上正解,造价三毛钱

网友C:
mos管驱动600k信号不是随便搞的.信号源内阻较大就无法驱动
光耦用高速光耦,比如6n137

网友D:
频率600K左右的24V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5V脉冲信号?
  电阻分压不适合,一般的光耦要麽输入电压不够要麽频率跟不上,请高手帮忙解决。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分压不适合?

网友C:
估计和输出阻抗有关系.

网友E:
用比较器   OC开路,挂上拉电阻到5V

网友F:
直接一个电阻加俩二极管嵌位就可以了,搞得那么复杂,不放心用过三极管,8050频响足够你用,负载电阻不要太小即可

网友G:
方法很多,MOS可行,驱动能力够的话,用晶体管也行,有更高的驱动力可用光耦,而电阻分压后通过运放或比较器转换也很方便。

楼主:
5# zjp8683463

楼主:
回复 网友C:
6n137频率是够了,可是输入电压只能到7V啊,而且输出跟输入好像是一样的电平,只能起到隔离作用,能实现电平转换吗?

网友H:
若无隔离要求,大电阻分压即可;
若后级有驱动要求,取分压后的电压驱动mos管即可(如2N7000)。

高速开关管和高速光耦不是一个价位的,何况高速光耦是有I_F电流限制的。

网友H:
15# qiuyuwei00

网友H:
15# qiuyuwei00 看来楼主是新手,24V输入是给光耦前级的,光耦输出是用5V上拉的。MOS管也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C:
6n137频率是够了,可是输入电压只能到7V啊,而且输出跟输入好像是一样的电平,只能起到隔离作用,能实现电平转换吗?
引用 楼主:

光耦前端是靠电流驱动的。。。

网友I:
直接用个二极管和个电阻应该可以把 。24v的信号接二极管4148负极。4148正极用个电阻上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