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RS232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19):
刚做了一块单片机板,使用单片机为STC89C52,,使用RS232芯片为MAX232,串口使用交叉线与电脑相连,电脑已经识别串口,但就是不能下载程序,希望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原因,谢谢!
此RS232部分的原理图和PCB在下面的文件中

楼主:
我使用其他开发板向STC89C52写入串口自发自收的程序,程序在下载有问题的开发板工作正常,而且用于下载程序的是同一条下载线,请教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

楼主:
RS232部分电路图和PCB图

网友A:
那就把数据线换成直接连接,非交叉的。

楼主:
先谢谢pa2797前辈。
就是因为直通线也无法下载,才换成交叉线的。而且电脑和单片机不应该一个收一个发吗?可能前辈没注意到我在板子上画的是Rs232-2脚是收,3脚是发,因此需要交叉线把收线和发线交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串口转USB下载线的问题,换了一根质量好的Z-TEK 串口转USB下载线(力特IC:PL2303 ),就能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