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stm32从用户代码直接跳转到ISP代码的方法

楼主(2011-10-19):
记得以前坛子里有人提到过 搜不到了
求解答

网友A:
跳到哪里?什么地址?

网友B:
有人知道:
从ISP代码所在的区域的第一个DWORD 取MSP值,第二个DWORD取值赋给Rn, B Rn,搞定

楼主:
额,这年头说谢谢也有人抢。。。。。。

网友C:
我们都学习了嘛  我也说声xiexie

网友B:
额,这么多人谢谢,不好意思不上个代码了:
汇编版:
#define BootLoaderAddress 0x1ffff800  ;//根据IspBootLoader地址不同,需修改此处地址
    MOVW    R1,#BootLoaderAddress
   MOVT    R1,#BootLoaderAddress >>16;
    LDR     R0,[R1,#0];
    MSR     MSP,R0;
    MSR     PSP,R0;
    MOVW    R1,#(BootLoaderAddress+4);//
   MOVT    R1,#(BootLoaderAddress+4)>>16;
    LDR     R0,[R1,#0];
    BX      R0;
C版待补

注:
1、本人未实际干过这事,以上代码敬请验证后使用
2、预先反初始化一下各种外设,特别是DMA,会更理想。调用库函数的DeInit();

网友D:
都很客气嘛,大叔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