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拆下来的一个TFT屏,不知道是什么驱动,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1-10-19):
手机上拆下来的一个TFT屏,不知道是什么驱动IC,有人知道吗? 220*176  好像是65535色的。山寨手机拆下的,想学习。

网友A:
没规格书,没得搞

网友B:
驱动IC很多,但要先弄明白屏的型号和连线方式、规格参数等,没这些信息没法用,而你能找到这些信息的可能性只能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