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如何实现大批量 传输给pc

楼主(2011-10-19):
请教stm32 如何实现大批量 传输给pc?
我现在用官方提供的例子 Mass_Storage 修改,我要实现的传输的目的就是,stm32向pc传输大量采集回来的数据,pc上设计一个上位机软件接受数据保存。

为了加快传输速度,我打算用批量传输的方式,如何查考了Massstorage的例子进行修改。 我想知道如何修改这个例子呢?
我尝试着对usb_endp.c 文件进行如下屏蔽。
但是枚举就出现感叹号了,pc断也一直在向设备请求。

void EP1_IN_Callback(void)
{
  //Mass_Storage_In();
}

/*******************************************************************************
* Function Name  : EP2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EP2 OUT Callback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Mass_Storage_Out();
}
我想知道 如果要批量传输的话 需不需要让设备枚举完整呢?如果完整应该如何进行呢?
因为我实际上不需要枚举成一个完整的U盘,我只是需要这种枚举的方式,批量传输给PC。

}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fjr115
以下是论坛上 关于 fjr115 的引用:
*********************************************************************
我的STM32 是利用ST官方的Mass_Storage修改的
端点1是IN  端点2是OUT  这两个端点都是批量传输端点
安装驱动后  我用Bus Hound 5向其发送数据 STM32能顺利接收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PMAToUserBufferCopy(Bulk_Data_Buff, ENDP2_RXADDR, 64);
  SetEPRxValid(ENDP2);
  UserToPMABufferCopy(sendBufferr, GetEPTxAddr(ENDP1), 64);
  SetEPTxCount(ENDP1, 64);
  SetEPTxValid(ENDP1);
}
但我试图通过
  UserToPMABufferCopy(sendBufferr, GetEPTxAddr(ENDP1), 64);
  SetEPTxCount(ENDP1, 64);
  SetEPTxValid(ENDP1);
来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但Bus Hound 5中看不到有任何来自STM32的数据
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
我想知道 这样修改之后  设备没有枚举完整成为u盘  pc同时还一直向设备请求  这样能够传输用户的数据吗?  这样是否正确??

楼主:
有谁能够告诉我吗?

楼主:
自己先顶着

网友A:
USB设备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必须是主机方来要才能被动地发数据;比如USB Mass_Storage,只有在主机端主动要读U盘中的数据时,设备才能送出数据。

网友B:
是不是该用虚拟串口的例子修改?

网友C:
香版说的“USB设备”,指“任何USB设备”,虚拟串口也不例外。
没有枚举成功,是不会有任何用户的数据能被传输的。

楼主:
是不是该用虚拟串口的例子修改?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是那个例子

楼主:
USB设备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必须是主机方来要才能被动地发数据;比如USB Mass_Storage,只有在主机端主动要读U盘中的数据时,设备才能送出数据。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楼主:
香版说的“USB设备”,指“任何USB设备”,虚拟串口也不例外。
没有枚举成功,是不会有任何用户的数据能被传输的。
引用 网友C:

我想向你请教 关于另外一个帖子的 大批量传输的无驱动的方式,你能够告诉我如何进行吗?谢谢

网友C:
你可以去搜搜专利库